TDF-06C在PPJOY里的通道映射与对应说明

楼主(2007-12-23):
俺是纯新手,昨天拿到TDF-06C,兴致勃勃的连上早已做好的并口线,装好PPJOY,进去瞎设置一通然后到控制面板->游戏控制器里校准,发现信号是有,但自己搞不清楚到底PPJOY里到底哪个通道对应控上的哪个轴,在模拟器(FMS和G3)里也设置的乱七八糟,没办法,花了半天工夫把PPJOY和控的通道映射给搞清楚了,终于能在模拟器里爽啦(飞起来就摔,不然就飞出视野 )看到坛里有很多模友也是对PPJOY的设置比较疑惑,就抓了几张图放上来,希望能对模友设置PPJOY的通道映射有所帮助,理解错误的请各位指正了。

PPJOY的通道与TDF-06C控各轴的对应关系如下图:
左边TDF-06C控上的数字分别对应右边PPJOY设置里的轴,如左边的水平轴就对应PPJOY里的analog3,而左边的垂直轴就对应analog1

PPJOY的设置与控制面板中游戏控制器的对应则如下图:
左边是PPJOY里的设置,X/Y轴就不用说了,第三个throttle(也就是上图中的analog2,对应控上右边十字盘的垂直轴)对应在控制面板中游戏控制器是油门,rudder对应游戏控制器里的方向舵、wheel是轮子,slider是滑块....其它的以此类推,原则是中英文对照。

这样设置后,只要在相应的模拟器里再把对应的通道设置好,就可以开飞啦。在FMS里是6个通道都能认出的,但在G3里,我在没改EMUS的默认设置情况(0,24,20,4)下,只能识别出analog0-analog3这4个通道,另外两个通道不知道编号是多少,还没试出来,哪位大大能整理个EMUS通道编号对应游戏控制器通道的表出来就太感激啦。

这些东西对老手来说一定是再简单不过,不过对我这种新的不能再新的新手来说,应该可以省点时间的。呵呵...还是那句话:不对的请不吝指正。

PS:发出后才看到图被缩小了,请在新窗口中打开,图上的字看的清楚些

网友:
顶,楼主真好人,我老是搞不好,先下.

网友A:
G3。5我也试不出来,还给试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G3。5我也试不出来,还给试坏了

确认控上的通道对应PPJOY设备我是这样做的:先在PPJOY里将6个轴(analog0-analog5)的功能顺序指定为X轴、Y轴、Z轴、X轴旋转、Y轴旋转、Z轴旋转,然后保存退出。再到控制面板->游戏控制器里查看属性,分别操作控上的摇杆、旋钮,看屏幕上哪一轴在跟着变化,找张纸一记录就很容易把通道对应给确定下来了。然后再回到PPJOY里去把对应控上左右十字盘的四个轴设置成X轴、Y轴、油门、方向舵,应该就可以了。LS可以试试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认控上的通道对应PPJOY设备我是这样做的:先在PPJOY里将6个轴(analog0-analog5)的功能顺序指定为X轴、Y轴、Z轴、X轴旋转、Y轴旋转、Z轴旋转,然后保存退出。再到控制面板->游戏控制器里查看属性,分别操 ...

 我开始玩的4通道好好的,后来改6通道后再也玩不了,换回4通道的都不行了。

网友:
 ,我也设了6通,但是G3.5里面才认4通。正在寻找方法。如果谁知道发到 wjm99316@126.com,谢谢

网友:
还是 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