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的亚托450SE GF是这样的吗?

楼主(2007-12-24):
我周一入手的450SE GF,周六安装完成,发现十字盘上下虚位很大,感觉能有0.8MM,影响飞行吗,该怎么办呢.
还有安装箱里没有T型头,没有双面贴,没有
电池
的防滑贴,有一根又短又细的电池绑带,还只有两瓶胶水,说明书是三瓶啊.
还只有一副木桨,试机擦到树碎了,很脆的.
是不是因为降假厂家给减少了,你们的是这样吗.

网友A:
哪儿买的,没有GF,不过当时买SE时里面不止这些!

网友B:
GF没有魔术贴。胶水也只有2瓶。
要是谁有多出一瓶记得送我呀

网友C:
回复 网友D:
1. 十字盤如果真的如您所說的有0.8mm的間隙,麻煩您把它退回去店家進行更換
2. 不知道您所謂的T型頭是何種T型頭?是電池用的T型接頭嗎?如果是,亞拓的電動直機都是沒有含T型接頭的
3. 雙面貼和防滑貼是沒附的,不過有束線帶和電池固定帶,防鬆膠很確定是兩瓶
4. 槳確定是一組木槳
不過樓主所說的配置,應該是亞拓500 CF,內有三瓶,二瓶防鬆膠,一瓶潤滑油脂、有防滑貼還附上一組比較堅固的425碳槳

网友E:
原来的SE带两组桨的,一组木桨[工艺不错]、一组玻桨[鸡肋产品]
现在缩水了
T头买电池的时候再配吧,2元/对,不贵

网友F:
估计不是台湾原厂货吧,可能都是国内造的

网友G:
建议用3.5mm的香蕉头更好。

网友H:
呀拖450GF都是国内产了吧?
价钱卖得和SE相差无几,亚托似乎很不厚道
成本下去了,质量下去了,售价上去了

网友I:
http://www.align.com.tw/shop/pro ... mp;products_id=1980

网友J:
变相高价。

网友K:
原帖由
gz_hjg
于 2007-12-24 12:07 发表
建议用3.5mm的香蕉头更好。
我买了3.0MM的香蕉头....和原装的是一样大小的,会轻一点,应该也没有问题吧...

网友L:
别的都无所谓的,买不到黑色了倒是真的

网友M:
年底前也想换, 但飞越说SE没货了, GF的要1600/套, 价格似乎还罢了, 感觉上没有LS说的那么贵----比SE便宜些;
只是对GF的大浆不是很满意, 在观望中, 继续我的XL了.

网友N:
1. 十字盤如果真的如您所說的有0.8mm的間隙,麻煩您把它退回去店家進行更換
2. 不知道您所謂的T型頭是何種T型頭?是電池用的T型接頭嗎?如果是,亞拓的電動直機都是沒有含T型接頭的
3. 雙面貼和防滑貼是沒附的,不過有束線帶和電池固定帶,防鬆膠很確定是兩瓶
4. 槳確定是一組木槳
不過樓主所說的配置,應該是亞拓500 CF,內有三瓶,二瓶防鬆膠,一瓶潤滑油脂、有防滑貼還附上一組比較堅固的425碳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