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OO4飞机起来悬停的时候乱晃

楼主(2007-12-24):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A:
450这样晃是转速太低  004就不知道了

网友:
多大油门下是这样?

网友:
lz真幽默

网友:
引用 网友A:
450这样晃是转速太低  004就不知道了

火狐转速太低也会酱紫。

网友:
转速低,平衡翼没有用,不过004#除非很轻比原装轻,还有平衡翼是不是不平衡,重量和长度。

网友:
看了还是有点想在炒菜
1  大桨太紧  2是否斗舵了 3 十字盘没调平   4 平衡翼角度是否一样 5 技术

网友:
看了你的回帖,觉得你分析的还是比较准确的。我的004开始用原装的8.6V的电池,感觉一点儿晃,后来没电了换上7.4V 15C的电池就晃的厉害了,在离开地面的时候飞机频率很快的抖动几下,飞起来大概离地面半米左右的地方就出现我视频里的那种晃动。
前辈帮着看看是不是和电池的电压有关呢?还是向你说的转速低平衡翼的问题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平衡翼角度不同

网友:
是不是主轴弯了,我以前的lama就是这种情况,结果是主轴弯了哦

网友:
LZ的晃的示意不错。

网友:
LZ真幽默

网友:
大哥们啊你们就不要说笑话了,赶紧给点建议啊!!!

网友:
如果大浆的转速够,螺距也合适的情况下晃,那应该是十字盘的虚位大了。

网友:
看的我都有点晕了.........上一个飞行是的视频不就行了嘛....

网友:
004就是容易出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