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U-27中推动力配置的问题

楼主(2007-12-24):
我的SU-27在飞的时候遇到下面的问题,大家帮忙分析下是电调问题还是电机问题?

我的飞机有时候电机会自动停,不知道是哪里接触不良还是电流过大保护了,用18A的电调就非常明显是保护了,最早用的桨是9010改的也会保护,换了8090改的桨和25A电调稍微好点,但还是有中途电机停的问题,停的时候舵面没有停止。我的电池用的是1800的15C的11.1V的。(由于是中推,而且飞机加固后又比较重所,以桨都是用大桨改的)

网友:
像是过载保护,,,是什么电机?

楼主:
电机是:2208 2600KV

这个2208没搞懂是什么意思?

网友:
是马达过载了,建议使用5030桨,电流也很小,18A电调没问题
本人自己使用的是2208 KV2600马达,用5043桨,推力(飞行速度)比用5030的要高,但是电流也上去了,我用的是30A XXD
我用的电池:1300MAH15C11.1V,1700MAH15C11.1V   两种,都很好!

网友A:
1+1的腰推SU-27,原设计主要是考虑飞行的姿态乐趣,不是以速度为重点。一般用6-7寸浆为宜。A2208/1800 3S  12-15C 800-1300mAh,7035浆,9-10A左右的飞行电流,有500克以上的动力。调整好的可以做出直立吊机动作。

A2208/2600KV电机,3S最佳配GWS的HD系列浆 5030—5043,飞行电流在12-16A左右。800-1300mAh 3S 12-15C锂电池组足以。APC相近规格的浆不适合使用。2S可以配7035浆,输出动力基本相同。

网友:
像真的真丑

楼主:
引用 网友A:
1+1的腰推SU-27,原设计主要是考虑飞行的姿态乐趣,不是以速度为重点。一般用6-7寸浆为宜。A2208/1800 3S  12-15C 800-1300mAh,7035浆,9-10A左右的飞行电流,有500克以上的动力。调整好的可以做出直立吊机动作 ...

那换了50的桨会不会动力不够呢?由于我飞机加重了很多,我担心桨小了推不动。。。。

网友:
好久没来,以来就见到领导发技术贴,顶一下。

网友B:
机机很漂亮呀。。。:loveliness: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机很漂亮呀。。。:loveliness:

飞起来还是不错的

网友:
问题解决了吗财神大哥。。 等着看视频啊。。。。:loveliness:

楼主:
我现在是换了个桨夹,我发现之前用橡皮筋固定的时候有双桨,换了桨夹后感觉声音很顺,也没有双桨了,周末试飞才知道结果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是:2208 2600KV

这个2208没搞懂是什么意思?

22是电机直径,08是定子的厚度

楼主:
直径好理解;定子的厚度,是哪部分厚度啊?08是8mm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径好理解;定子的厚度,是哪部分厚度啊?08是8mm吗?

定子简单的理解是,绕铜线那部分

定子专业理解就是电机里内不转动那部份称作定子。而运动又是相对的,内转子与外转子电机的定子是正好相反的!

8MM厚没错!
电机kv相同 一般直径数与定子厚度越大电机的功率就越大

网友:
检查接头

仔细检查电机和电调的接头,看看是否焊牢固,如果在大电流的情况下,焊接不好会出现停机的情况,我的飞机出个这样的情况,以后把接头焊好了,就没有这个情况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检查接头

仔细检查电机和电调的接头,看看是否焊牢固,如果在大电流的情况下,焊接不好会出现停机的情况,我的飞机出个这样的情况,以后把接头焊好了,就没有这个情况了。

编辑  引用  报告 回复

楼主:
我检查了头子,接马达的是香蕉头,但是电调焊接的是类似田宫插头里的那种,我换成香蕉头了,周六试了就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