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S63调整

楼主(2007-12-24):
昨天调新买的YS63,磨好车第五箱油,油门推最大后老会死火,为什么呢?

网友A:
我的SK50也有同样的问题,怠速正常,就是加到一半油门的时候灭火,不知道如何调整。

网友B:
换个火头再试试,还会熄火就是贫油引起的,仔细检查增压管路和油箱的密封性能,单向阀有没有接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