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只虾冬至第一次下水,痛并快乐着~

楼主(2007-12-24):
这只虾是我第一次做的船,用1mm的环氧板做的,本来想买0.8的,但老板给了1mm的,晕……

打磨后空船全重280g,不算船具全长48cm,船体做得比较高,当时设计的时候考虑要装540马达,如果装无刷的话,应该低1cm左右~

碳杆是鱼杆的,靠后那条里面用环氧树脂套了一条细点的碳杆,强度应该不错了~~虾脚里面塞满了泡沫(这里是救命的……)

舵系自己用装修用的铝合金边脚料做的,软轴系买石师傅的套件自己加工的,吊架里面镶了塑料王管~~水冷进水管是铝管来的~~浆是也是石师傅的,1.4x40.5,自己打磨了一下,还没有抛光(顺便请教如何抛光尼龙浆?)

趁冬至提早了下班,就急忙去试船了,地点是佛山三水西南公园,就在我家附近,湖水水位比较低了,靠岸一侧有个喷水的(这个地方 )

说一下这次试船的配置:Johnson的550有刷,3S大锰锂,自改的电调,esky的8g舵和发射接收,下水全重1050g(那个550电机累的,单电机就270g了),本来要上无刷的,无奈FX的小船动力一直没货

有点风,用电工胶布封好盖板,下水了,小油门走了一下,由于吃水比较深,“铲”起了很多水花 ,开始有人围观,不管了,全油门,靠!瞬间起滑了!兴奋啊~~速度起码有30km了,要转弯了,转,晕,转不过来 ,减速,可以转了,再试清楚,发现直线的时候居然偏左了,而且右弯几乎转不过来,靠岸……

拆开,有点进水,不管了…马达没水冷,微温…可能对抗反扭的措施太过了,电池、电调、接收、舵机都靠左侧板装的,将电池放中间,再下水,基本可以走直线了…… ……转不过弯的问题在现场没办法解决,将就玩吧,当她是超级推头的车吧,转弯收油门~

爽了几圈了,直线速度很满意了,对于第一次做船来说!顺风的那段应该有接近40km了,围观的群众开始说快了 就在这个时候,转弯,收油门,晕,停了,以为是进水导致失控了,怎么办,那个位置刚好是靠近喷水池,晕啊,风一吹,被喷水池的水管卡住了…… 怎么办?喷水池哪里很深啊,起码2米……最后找公园管理处的人了,说没办法,唉,钱,给到50,终于肯帮我拿了  ,折腾了大半个小时拿上来了,交了钱,拿回船,里面进了不少水……

好在虾脚里面塞满了泡沫,船体里也尽量塞了泡沫,船才没有沉,心情极差,没照相了

最后回去检查,舵机挂了,其它没事,接收包好了,没进水,舵机用纤维胶带缠了一下,还是进水了,没心情修了,不管它了,最神奇的是电调,电调是裸体的,什么防水措施都没有,居然没挂!

第二天去广州买点东西,顺便买了两个辉盛9g舵机,其它零碎的东西~~

转向和进水问题要解决一下了,请各位给点建议,当时舵伸出轴心大概4cm

楼主:
对了,那个550电机查了一下资料,应该是额定电压14.4v的,用3s锰锂已经非常有力,应该可以上4s,不过没地方放了

最后查明真相,原来是电机和软轴之间连轴器的一个螺丝松了,导致没动力了

早上照了点照片,将就看了

楼主:
水冷进水口的设置非常理想,中低速的时候已经可以看到比较大的水从出水口喷出,电调是网友送的esky的20A有刷尸体,拆开发现只是烧断了一段铜箔,呵呵,fet都没挂,换上两个贴片IRL3803S,这个东西是拆机的,基本确定是正品,5块钱两个

网友:
 继续努力~~~

网友:
手工做得很好

网友A:
建议用酒精清洗调速器

以免以后生铜锈 调速进水 你不推油门 一般是不会烧的

网友:
这船壳自已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免以后生铜锈 调速进水 你不推油门 一般是不会烧的

船不动了的时候,不停的推油门,死心不息啊,呵呵,今晚回去再洗,那天就弄干了就算了

船是我自己做的啊……参考了网上的图片,没有图纸,乱来的,呵呵,这环氧板打磨很困难~~

网友:
能人不少啊,支持一下

网友:
以免以后生铜锈 调速进水 你不推油门 一般是不会烧的

楼主:
推了油门也没有烧,呵呵~~不过现在已经做好防水了,泡水都不怕了

网友:
舵架设计不错,

网友:
太想看片了,何時有得看?

楼主:
看片最快要下周了~

网友:
楼主做得真棒!不过想给你提个意见,不知道各位看官是不是也是这个想法,就是你把舵机换掉,那个舵机太小了,这种高速的船用那种尼龙齿而且那么小的舵机,几乎是自杀行为,还是换个大的吧,要不换个金属齿的小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