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测试E-MAX的CF系列2822KV830电机)

楼主(2007-12-24):
这几天坛子里为XXD和EMAX的CF系列电机争的沸沸嚷嚷,现在竟然有人说CF的2822 KV830在3S下1147桨电流在6A左右,而且全油门5分钟电机不热? 我真不知道你们是怎么说出来的这些话,下面把我的测试结果公布给大家,以免一些不切合实际的说法误导新模友,使之付出不必要的损失。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01595&extra=page%3D1
http://bbs.5imx.com/bbs/forumdisplay.php?fid=46
声明一下:此测试只对事,不对人!望大家理解!!

这是我的测试工具以及5种不同型号的EMAX电机,这次主要测试CF系列的2822 KV830

GWS1147桨,

小油门

2/3油门时,电流13.9A 不能再推了,我还不想红烧海螺!

油门一半时电流已超过12A

网友:
这个实验, 说明了什么问题?

网友:
公开公正公平

支持老b 他大爷。。。。。

网友:
喔, 原来tiana999是Htwist 的大爷.

网友:
回复 网友A:

靠 我是开玩笑的

网友B:
呵呵,王大仙厉害   我是“托”放屁谁知道。我只是说了善意的大实话把了。   不知为不之,知之为不知。某些人混淆视听,道听途说,最终是要下十八层地狱的。 在这里,我代真正喜欢电动模型的模友给“王大爷”请按了!

网友:
王老说的实在!
测试工具还有红外测速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王大仙厉害   我是“托”放屁谁知道。我只是说了善意的大实话把了。   不知为不之,知之为不知。某些人混淆视听,最终是要下十八层地狱的。 在这里,我代真正 ...

 只对事,不对人哦!

网友:
银燕CF系列最好不要用,效率不行还不少,轴承很容易坏,银燕的bl系列倒还可以

网友C:
这个方法测试电流不错,这样测试出来的准确嘛?回家也试试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方法测试电流不错,这样测试出来的准确嘛?回家也试试我的

以前买这个钳表时好象见说明书写着误差不超过0.1A,可以接受。

网友:
支持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网友:
支持先!!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的标准。。

网友:
回复 网友D:

兄弟,不要这样么,这个电机的确不能用11寸的浆啊,明显超出功率了。电机可以讲能用

网友E:
高人帮看看我的这配的合不合理。。

2212 kv1000      11.1v    1060  9050  我的电调是好迎18A的 帮看看配的大桨合适吗?

会不会烧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E:
高人帮看看我的这配的合不合理。。

2212 kv1000      11.1v    1060  9050  我的电调是好迎18A的 帮看看配的大桨合适吗?

会不会烧电调??

很合适,放心用吧!

网友:
water说的那个是上海那个老外用的JST头,并且用了小电线,这样整个动力系统电阻增大,电流就很小了,所以电机不发热,想想JST头最大也就过6A,所以测出来是6A电流也不奇怪可 貌似王大爷有些误解

我自己挑二手锂锰的时候也有个例子,因为懒得焊接就做了个放电盒子,像发射机盒子一样用弹簧顶住的,一般端电压就是3。~3。3V,但是用线焊接以后端电压就会升高到3。8V以上,因为弹簧顶住接点的电阻很高,电流上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