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自制平衡充DIY的成熟的电路

楼主(2007-12-24):
小弟买
电池
有一周了,可是没
充电器
,急,跪求DIY平衡充的成熟电路,只要电池一充电我的小机机就能飞了,大哥们就可怜我吧,我可是第一次飞呀,可怜可怜吧

网友A:
认为还是MM332G的充电电路性能最好,电路最简单,价格最低。

网友B:
是自已做吗

网友C:
还是买最省事。

网友D: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网友E:
占时用手机充。。单节单节的充吧。。。

楼主:
自制,好难调电流,我开始用LM317T搞的,但不幸,电流才90毫安,电路用的是刘老师的,我把LM350换为LM317T不行呀,

网友F:
论制作难度当然是柯达充一类的最简单,论效果当然是我设计的电路效果最好(充电快、指示准确),就是5楼贴的那个电路。

楼主:
小弟明天做你的看看,谢谢

楼主:
所有元件已经买了,明天焊      :loveliness:

楼主:
那个R5是0.22欧还是22欧,我用的是22的,充电电流才50毫安

楼主:
你好gale大哥,我用的是你的电路R5用22欧电流才50毫安,谢谢指点

楼主:
我又用0.22的,但是电流开始还是100毫安,没过1分钟绿灯就亮了,一测试电流才50毫安,请问这是什么原因,,,,谢谢

楼主:
电流咋还是100毫安呢,我晕呀,我都做晕了,

网友G:
买个新0851吧,省事。自己做的还没这个好

楼主:
请教TL431和TL431A管脚的区别,怎样识别他们的管脚,

网友H:
所有元件已经买了,明天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