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哪位能做高电压的无刷电调

楼主(2007-12-24):
200V,5A的就行。

网友A:
去买三相鼠笼电机改吧。

网友B:
楼上说得不错!

楼主:
不要笑,不是要电机,是要电调,电机已有了,主要是电调难找,驱动的MOS 改反向耐压高的应该行了,就是如何测它的反向电势用来换相可能比较难。

网友C:
工业上用的,有的卖

楼主:
原帖由
四处流浪
于 2007-12-24 15:53 发表
工业上用的,有的卖
工业上用的有两个缺点,一是带霍尔的是有感无刷,我要的是无感无刷电调,二是价格太高。:loveliness:

网友C:
用线把原电路的驱动桥引出来,把mos管换成高反压的不就行了吗

楼主:
驱动可以这样搞,但反电动势检测这部分一下子就会给炸了。

网友C:
电势检测用光电隔离,不过就麻烦了。

网友D:
为什么不搞带传感器的,速度环是闭环不?
搞带传感器的,我帮你忙啊,包价格合理。

楼主:
电机已经定形了,如果要改带位置传感器的话,还要改电机加装霍尔,比较麻烦,最主要的是多了故障点。

网友D:
那我就帮不上你了。
但你可以这做试一下,用普通电调来改。
反电动势用变压器藕合。
电压太高了点,我不想试了,不然可以帮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