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直驱尾推F22这机能飞否有问-请帮忙看看谢谢哦

楼主(2007-12-24):
第一次做了尾推 180直驱4寸浆 俩5克舵机还没装 没多余的 得赶紧炸一个
翼展550MM 全长750MM 效仿ZHANFENG兄F22 改动了些 这里问候鲨兄 希望早日康复!
起飞重量(已加上舵机,拉杆,胶.........)2S1000-大约220克
                                                                         3S散电芯组-大约240克
推重比还不会算,上电试了下,2S下 全油推重不能达1:1 差的多
3S下 就暴了好多  DIY的电池组还是没有将丫的提起来 放电量不行啊
大胆一试上了成品 3S1300(要是有3S800-1000的就更好了 我没)全油
这下机机直往天花板飚 力道不错哦 终于提起来了 不敢多爽 收油 要不180就废了
这里想请教 这样的机型 大小 重量 尾翼混控用180后推  能飞吗 尤其偶是新手
要不成就拆了 谢谢各位模友 烦劳您了

网友:
一定不好飞。

网友:
 我做的180从来就没有飞起来过

网友:
180实在太弱了,配有翼型飞机还好,无翼型的JJ很困难。

网友:
好像不可能1:1    370都够呛

网友:
180还是别用3S了,2S4寸桨都够戗,把起飞重量控制在180克以内,还有点希望,不过,新手把这样配置的飞机飞好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好没上舵机 王哥说的比较实际
本来想着能飞着玩就行 不能飞炸了 算Q
现在决定 电机拆下 给机头配个干电池 让我儿子 手执玩去
谢谢各位帮忙 下面不用跟帖了
祝魔友们 生蛋快乐:loveliness:

网友:
180上3s锂电,很快就玩完了~~~~

网友:
180用在飘飘机上再合适不过了。。。。

网友:
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
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
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
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
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
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
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
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
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
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
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
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
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
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
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

网友:
180是什么?是有刷电机吗?
这个飞机用2208 无刷电机,KV用2600,用3S电池,肯定很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