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换过E SKY LAMA V4的电机?

楼主(2007-12-24):
原机带的
电机
很一般,想换好点的,谁换过?应该换什么型号?130?180?

网友A:
180的吧.我的刚买的飞机,还没换。

网友B:
180的
不过你说好的180 不知道你指的是哪方面

楼主:
回头上的,我指的是力量和寿命

网友B:
力量是指扭力吗?
反正我觉得还是不换的好 换了之后参数变了 混控的 参数没变 那样无法飞行了 很难调的
180电机上的 标签后四位 一个是线的粗细一个是缠的圈数 可以所线越粗 圈数越少 马达转数越快 可是别忘了还有 扭力 耗电量 弄不好就把混控烧了.....
所以建议不换 要是旧了 就换碳刷 或换新马达

网友C:
还是原厂的,其他180都不如。

网友C:
可用的还有colco的130、三通道玩具lama上的180

网友C:
v4、v5注意散热,马达容易过热退磁。v3的散热最好

网友D:
V3一样容易退磁,我的仅一次暴力飞行就不行了

网友C:
有刷本来就不能暴力飞行

网友E:
有个改装好建议.
把华xxlama5的或科乐科的130换马达上去,然后把磁钢换成稀土钕铁铷强力磁钢.
这种磁钢在玩具4驱车的发烧升级配件中有,磁力比一般黑磁铁强5倍以上,(无刷马达就是用这个)
耐高温(居里温度)也超过一般氧化铁磁铁.
如果马达开好散热孔,加装较轻的散热片,相信不会让你失望.说不定可以飞20分钟哦``````
改装创新是一种生活方式!

网友F:
把LAMA改成无刷的就没这个问题啦~~ 不过改装成本好像高了些....

网友A:
问题是哪有传说中的30一对的180电机.今天TAOBAO上搜了下,最便宜都要23一个。

网友G:
180、370马达高性能 铜 碳刷 (含铜量85%)
这是铜碳刷: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0/item_detail-0db2-ae82a2adb58f465b2f6d2557cf576fe8.jhtml
这是银碳刷: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0/item_detail-0db2-a0bc94e1773e3afda74c3e0bfb13be18.j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