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乐科LAMA 4 的新手问题

楼主(2007-12-24):
搞了个科乐科LAMA 4 ,发现拿来没有调好,自己不是玩飞机的也不懂,好像是下面的B浆先转,随后一定推程后A桨才转,以至于一直无法很好起飞,老是偏,不会弄!求教一下

网友A:
调控的微调.........还有连接倾斜盘的拉杆..

网友:
科乐科LAMA 4是不太好调,但锁尾比esky lama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调控的微调.........还有连接倾斜盘的拉杆..

科乐科不是45度斜盘结构的,要拆舵机摇臂结合控微调才能调平

网友:
曾修过3台colco的,不好拆不好装不好调 。但一旦调好可飞直线,锁尾恶稳

楼主:
谢谢您的指导,我研究研究!

网友:
把个不知道叫什么,旋翼头吧,刚好在那轴的中间跟着再慢慢的飞行中调整呵呵应该会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