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WA-RD8000可以用其他厂的晶体么?

楼主(2007-12-24):
我有一台RD8000,35M的。目前配8129PCM接收,2次变频原厂晶体。
最近想飞飞KT机,需要配接收机和晶体。
请问RD8000 可以通用其他什么厂家的晶体和接收?
西安的接收能用不?
我试过TDF的晶体和接收,不能用。
请知道的朋友帮我解答一下~谢谢了。

网友A:
和JR兼容的晶体试一下看看,我在用,可以。接收F和jr兼容的ppm都可以。(要选一下遥控器的发射模式)

网友B:
好像sanwa和jr的晶体可以互换

网友C:
我用过天地飞和天外飞的接收机,因为这些接收机是一次变频的,所以发射晶体要换一次变频的的原装晶体,接收机晶体可以用兼容晶体。
我没用过二次变频的兼容接收机,所以不知道要不要换发射晶体,你可以试一下红鹰的二次变频。
我的一次变频晶体频率小数点后有3位如40.675,而二次变频的晶体只有2位,如40.30,我想这可能是为什么要换发射晶体的原因。

网友C:
三和是兼容FTB和JR两家的接收机的,但要在控上选择PPM或PPR以对应哪家的接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