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边机新进展

楼主(2007-12-24):
折边机新进展。液压泵是进口的压力能打到75MP ,原来的电机是三相的我给换成单相550W的电机了。因为我的油缸受不了怎么高的压力我只好调到30MP现在油缸的压力能达到6T了威力非常强了

楼主:
到目前位置就还有很多工作没有完成,剩下的都是附件没做了,刀片压板要做N个,还有折边刀片没做,还有剪板刀片没做,还有控制电路没做,做个东西真够麻烦的还好我的工具齐全基本没有拿到外面加工,都是自己的工具完成的,如果没有加工条件的做好不要做。

网友:
6T能剪多厚的板?

网友:
2.5mm不锈钢板的能折能剪吗?

网友:
6吨的压力可以用铜油壶制作扁铲了(摩登时代)

网友A:
mp是什么单位?兆帕吗?如果是,那就是3000公斤了

网友:
工程够大的,这东东危险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mp是什么单位?兆帕吗?如果是,那就是3000公斤了

油缸的压力是6T也就是6000公斤
三A说危险说错了其实很安全的,我试过单压力表升到最高的时候我把油管螺丝松开也就是一声防气的身音接着就是液压油冒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油缸的压力是6T也就是6000公斤
三A说危险说错了其实很安全的,我试过单压力表升到最高的时候我把油管螺丝松开也就是一声防气的身音接着就是液压油冒出来。

我说的危险是万一手伸进去后开关失控 ,DIY玩还是手动千斤顶安全

网友:
牛B的东西~~

网友B:
300MP, 不是吧?一般高压油管25MP都是极限鸟.300MP和AK47的堂压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300MP, 不是吧?一般高压油管25MP都是极限鸟.300MP和AK47的堂压差不多

上面已更正多打了个0,我用的是56MP的管子也就是能承受560公斤的压力,我用30MP的工作压力管子完全可以承受的,如果用25MP的管子肯定要爆炸的。

网友:
兆帕请写成Mpa比较好吧?

网友:
是开工厂吗?DIY无意义

楼主:
我不是开工厂的就是家庭的一角,我做的东西都是玩玩的我做的CNC雕铣有足够的加工能力我没有搞外加工都是自己玩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不是开工厂的就是家庭的一角,我做的东西都是玩玩的我做的CNC雕铣有足够的加工能力我没有搞外加工都是自己玩的。

刘老板的玩具够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刘老板的玩具够牛

我玩的是成人玩具,

网友:
有来做什么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是开工厂的就是家庭的一角,我做的东西都是玩玩的我做的CNC雕铣有足够的加工能力我没有搞外加工都是自己玩的。

高级玩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