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鸟换无刷无法锁尾巴

楼主(2007-12-24):
我的雷鸟主电机动力不足了,干脆换上2040无刷电机,艾特18A电调,装上以后尾巴逆时针转,锁不了尾,把陀螺调到最大了,我量了一下尾巴电机的电压以达到电池的最大电压,后来发现是尾电机炭刷没有了,邮购江鸟的CN12电机装上,终于可以试机了,但是发现还是锁不了啊,我用的是2200MA15C的锂电,7.2V,是什么问题吗,动力还是不错的,半油门就可以飞4-5米高了,难道是无刷电机的问题,请高手解答一下。。  谢谢了!!!!!

网友:
主翼换了无刷之后转速会明显比以前高,尾翼无法抵消了,可以加长尾管或者换大一点的尾电机!

网友:
同感,有人说换11。1V电,没试过
关注,帮顶

网友:
无刷的kv值太大了 换低点的
雷鸟用力电容易过放 用时小心

楼主:
我用的是4025浆直驱,敢觉CN12的力度不够,难道真的要换11.1V锂电,要换大的电机,还有什么电机可以用

网友A:
建议先别换,别烧了混控,还是先从加长尾管上入手吧

网友B:
雷鸟还是不要改无刷了,不好锁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先别换,别烧了混控,还是先从加长尾管上入手吧

一般要加多长的长度合适????请指教!!!

网友:
你加长2cm看看

网友:
陀螺先调下看看

网友:
可能要加大尾翼的尺寸吧

网友(2008-01-24):
加长尾巴`````杠杆原理啊````````也可以用天线管做一个伸缩活动的尾巴.``````````简单

网友:
尾电机上串二极管降压哦。。要不然你的电机会挂的。。

网友(2008-04-23):
引用 网友B:
雷鸟还是不要改无刷了,不好锁尾的.

请问你改的雷鸟能锁吗?

网友:
可以锁住,需要细调,再就是一定要用线性好的电调。再补上个无刷雷鸟的视频:

网友:
回复 网友C:

用心调陀螺仪、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69165

网友:
用大一点的尾桨试试。

网友(2008-07-09):
先不说飞好飞不好的事。。。。机器先调好

网友:
齿轮T数用8=9T 减小扭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