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钱法之DIY三星座充板的平衡冲(加入制作过程)

楼主(2007-12-24):
韩国的某牌子MP3的原装充电器,电压5V(测试过很准)电流1A,某日逛二手市场淘到的,,5块一个,,感觉外观还可以就卖了几个回来试用下。。
谁知道一拆开看,,呵呵。。开心死啦。,。这样的做工差不到那么去。,。

接上我自己DIY的手机座充,立马测试,,
结果也很满意,,三个电池不相差0.02V,,就是座充板电流太小,,得耗点时间,,

我自造6s充电器的成本  5V电源*3=15     三星手机座充板*6=30      外壳,插座等=5   合计50元,,,算算其实很划算啊,,支持DIY

楼主:
请问怎么才可以补发图片上去。。刚才有图片太大,,发不上去。。,
现在不知道怎么才可以补上去了。。

网友:
做工的确是不错·

网友A:
看变压器能到1A吗?

网友:
呵呵  最好弄个2A的   会比较快一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变压器能到1A吗?

同问,怀疑变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问,怀疑变压器

看图中的变压器大小,应该可以到1A。另外,LZ改改背面的电阻,就可以输出4.2V了,跨一个电阻到电池,就可以直接充电了。

网友:
做工真的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变压器能到1A吗?

看上去应该没问题 高频阻流圈的线不细啊

网友:
前级:保险丝、压敏电阻、热敏电阻、EMI,电路很强大啊

网友:
都是高人 都对电子电路这么熟识。

楼主:
呵呵。,。,终于学会怎么样上传图片了,,呵呵,,

后来自己再加上个自动降温系统。。

网友C:
楼主,你的三星座充,充电的截止电压是多少?

网友D:
LZ能不能发个制做过程上来啊,也让我们学习学习,
还有,线是怎么接的啊(就是连接电池的插头的那些线,怎么跟充电路板连接啊),如果可以上个教程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的三星座充,充电的截止电压是多少?

6s 的话有点偏差,,,最低4.17V ----4.21V之间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能不能发个制做过程上来啊,也让我们学习学习,
还有,线是怎么接的啊(就是连接电池的插头的那些线,怎么跟充电路板连接啊),如果可以上个教程哦

呵呵,,我正有此意思,,我还在整理文案中,,,文字说明的东西真的有点麻烦,,

等文案写好就发上来供大家参考,,请期待

网友:
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
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
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
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
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
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
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
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
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
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
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
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
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
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
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我正有此意思,,我还在整理文案中,,,文字说明的东西真的有点麻烦,,

等文案写好就发上来供大家参考,,请期待

我等待中,我等待中........要快哦

网友:
怎么
还没有上啊
怎么还没有上啊
等不急了

楼主:
关于DIY三星座充板制作平衡充电器的制作过程介绍;
准本工作
工具:电烙铁40W为好(没有电烙铁的朋友推荐买‘黄花岗’这个牌子)
      焊锡(要用细点的)    松香
零件:三星座充板N
5V
电源3个(如果要6S都用3个电源,电源要求1A以上)

外壳(本人用的是装电子零件的盒子,一般电子零件店有,,我这买3元一个)
5V风扇一个
度负温度热敏电阻一个(最好配多几个备用)
2K1/2W
电阻N

三星座充板可能会不一样的外观,但是电路都基本不变,三星板用之前要把它的检测电路废武功,做法简单,用2K电阻拼连在输出的负极于检测脚就可以了。(见图)

电源板的串联方法:
如图3S为例子

图中为三块不同的三星座充板,不过电路结构差不多,都要废检测电路武功先可以用。

结好线装好后就要做自动降温系统了,其实这个自动降温系统只有两个零件,
5V风扇串联个热敏电阻 ,把热敏电阻绑在发热量最大的零件上,(附热敏电阻工作方法:负温度的热敏电阻,在温度升高后自身的电阻会变小)

至于外观和布线方面,就要个位魔友自己想想了,

网友C:
楼主,你的5V电源输出电压是多少?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的5V电源输出电压是多少? 谢谢

5V,,好精确。。。做工也不错。,。,

网友(2008-02-21):
看了,又让人产生DIY的欲望

网友:
楼主的电源外壳是怎么样的?

我也想买几个来DIY

网友E:
引用 楼主:
关于DIY三星座充板制作平衡充电器的制作过程介绍;
准本工作
工具:电烙铁40W为好(没有电烙铁的朋友推荐买‘黄花岗’这个牌子)
      焊锡(要用细点的)    松香
零件:三星座充板N块
5V电源3个( ...

按照你的方法废掉检测电路  我的这块电板指示灯是红灯断闪 怀疑没成功
还有别的方法么

网友(2008-05-13):
引用 网友E:

按照你的方法废掉检测电路  我的这块电板指示灯是红灯断闪 怀疑没成功
还有别的方法么

充电的时候要先放上电池再接上电源哦,如果先接上电源,单片机就会检测不到电池而进入锁定状态,你再装电池也是不能充电的。

网友:
如果不废掉检测电路能产生什么结果.我用三星板没接2K电阻输出端电流只有50到70豪安.不知是否正常?

网友(2008-07-14):
我看过电路图后有一个疑问
要想充电电流大于1A,外接电源必须远远大于1A,因为除了电池消耗1A充电电流外,还有座冲本身要供电 (可能座冲本身耗电+电路效率损耗+电池充电电流=外接电源提供电流)。另外假设座冲电路全部甩掉,外接电源直接接到电池上(相当于把Q1短路)电路中串接一个二极管做0。7V的压降,这时充电电流应该等于外接电源提供电流。我的思路是只要调整Q1的导通电压的植才是扩流的首要选择。这种通过并联电流取样电阻(R11R12R13)只能起到恒流关断充电时间的作用,取样电阻小了势必电池端电压加大,才使充电电流加大。这样调整的结果是不但要调整恒流取样电阻的大小,还要调整电池端电压恒压取样电阻的大小,非常麻烦。不如直接调整Q1基极的电压和它通过的电流大小,实现扩流的目的。不知大家有没有更高的见解。
本人对电路计算不太在行,只是个人想法,希望大家拍砖。 哈哈!

网友:
后悔没好好学电路了。。。。lz能不能把拆之前的各种东东给个细节照?想照着买,照着做。

网友(2012-09-14):
有几个三星座充,一直懒得动手。佩服L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