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飞机用9克舵机大了吗?

楼主(2007-12-24):
RT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25-50008780-50008782/item_detail-0db1-558fbf37fe8e433834a9c62b8595de1e.jhtml

楼主:
准备买一架 一套下来不包括 遥控接受 电池
无刷套+3个舵机 264块
2212电机KV1400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 ... 8845760046618.jhtml
20A电调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 ... 23af4fe2e9e8e.jhtml

1060桨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 ... 4dde34c19a2cb.jhtml
    这2个桨哪个好点 我的是8.4V电池 无刷KV1400
9050桨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 ... 5b8a2e4847a35.jhtml

舵机 8克的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 ... 7d7ba2e78588b.jhtml
      她说给我9克的..8克好还是9克

看看还缺什么...不算 遥控接受电池 充电

楼主:
睡觉拉..
期待明天

网友:
1+1的泡沫3D机,翼展800mm,用9050浆合适了。A2212/1400KV电机,2S锂电池组,配9050浆,连续平均输出动力在500克以上,电流在10A以下。1+1这架泡沫3D,用2S 1000mAh左右的锂电池组,起飞重量可以控制在300克以内,以上配置完全满足需要。

网友A:
浆需要买20只以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浆需要买20只以上

看了楼主的贴子, 我认为这2架3D机彻底报废之前, 炸不到 20 支桨.
或者在和19支桨时, 电机的轴被摔弯或者电机的绕线被摔断.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了楼主的贴子, 我认为这2架3D机彻底报废之前, 炸不到 20 支桨.
或者在和19支桨时, 电机的轴被摔弯或者电机的绕线被摔断.

呵呵,布丁也没睡也?

网友:
呵呵,我买了50支浆

楼主:
我没有锂电 我只有8.4V氢电1000毫安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 ... b5be858ca5d86.jhtml  能不能塞进飞机

KT机有没余留有舵机槽?电池槽 还是自己随便摆放
哪个无刷电机怎么固定在飞机上.. 电机好象也没固定螺旋桨的地方

网友B:
电池粘到KT板垂直连接处, 或者KT板挖洞塞进去.

但是, 建议楼主不要上 144克 那么重的电池.

3D机是对称翼型, 阻力小, 升力也小.
如果上那么那么重的电池, 会造成翼载荷过大, 失速速度太大, 非常不好飞的. 比你的 Pitts 还难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粘到KT板垂直连接处, 或者KT板挖洞塞进去.

但是, 建议楼主不要上 144克 那么重的电池.

3D机是对称翼型, 阻力小, 升力也小.
如果上那么那么重的电池, 会造成翼载荷过大, 失速速度太大, 非常不好飞的 ...

是不是把电池安装在机翼附近?

氢点大了, 只能用锂电了?

网友C:
我的这个泡沫机以装好了还没开始试飞。。。。。。:loveliness: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这个泡沫机以装好了还没开始试飞。。。。。。:loveliness:

飞机如何啊...
告诉我你怎么配的
那这个飞机练习如何?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把电池安装在机翼附近?

氢点大了, 只能用锂电了?

电池安装的位置, 由配重心的需要决定. 这么重的电池, 飞机会很难控制, 所以, 建议电池装低一点儿, 让重心低一些, 机动性变差, 安定性有改善.

这个 1000mAH 的氢电重了. 而且只有 8.4V 电压.
可以试一试 9.6V 600-650mAh 的镍氢电. 但是, 从价格上面考虑, 用低价的锂聚电池会便宜一些. 而如果用锂聚电池的话, 还需要买个大几十或者几百块的充电器.

飞3D 机, 要把锂聚保护好, 当你炸机时, 当心把锂聚给摔废了.

建议还是找个高手带飞一下吧.
因为你飞那架 Pitts, 首飞即炸.  说明你不是那些极少数的能够先学竖着飞再横着飞的天才, 所以, 估计飞3D, 会是秒炸.
首次飞行, 能坚持10秒, 就是成功.
第一架飞机, 摔过之后修修, 注意电机的安装, 机翼尾翼是否修正, 在报废前, 争取一共在天上待足 1分钟.
好像是苏格拉底说过, 一次成功的降落, 是飞行员能够自己走出驾驶舱,而如果降落后,这架飞机不需要大修就可以再次飞行,那么就是一次完美的降落了.

网友B:
基本参数

全长:760mm
翼展:800mm
空机重量:76g
起飞重量:260~320克

————————————————————————————————————
需求

电子设备:四通道微型接收机
最低动力:370减速组,7.4V1100mah10C锂聚电池
推荐动力:B20减速动力系统或者A2208外转直驱,锂聚电池7.4v(1000-1400mAh) 11.1v(800-1200mAh,10~12C)

楼主请看:翼展 800mm, 空机重量:76g, 起飞重量:260~320克
商家推荐是2208,你非要用2212.
800翼展的机,与9050这种9英寸桨配合,起飞时如果油门开的很大,你会发现,出手后飞机就马上左倾翻滚触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请看:翼展 800mm, 空机重量:76g, 起飞重量:260~320克
商家推荐是2208,你非要用2212.
800翼展的机,与9050这种9英寸桨配合,起飞时如果油门开的很大,你会发现,出手后飞机就马上左倾翻 ...

卖家要我用2212

网友B:
估计商家是为你以后换飞机着想, 所以推荐用 2212 这种功率较大的.

飞行时油门别开太大, 看到飞机左倾马上打副翼修正, 就好啦.
预祝首飞飞行时间能超过10秒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商家是为你以后换飞机着想, 所以推荐用 2212 这种功率较大的.

飞行时油门别开太大, 看到飞机左倾马上打副翼修正, 就好啦.
预祝首飞飞行时间能超过10秒钟.

谢谢 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