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刚插上飞机电池初始化后,用螺距尺量一般是在多少度

楼主(2007-12-24):
在刚插上飞机电池初始化后,用螺距尺量一般是在多少度

网友:
这时候应该没有一个标准度数吧,跺机的中立点也不一样啊

网友:
油门放最底  应该是-2度

网友:
油门最底-1或-2度

网友A:
看你的技术如何了,不过既然你能这么问,证明你是新手,-1或者0度吧,比较适合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技术如何了,不过既然你能这么问,证明你是新手,-1或者0度吧,比较适合你

我也是新手行列成员,一般新手的飞行高度在2--3米,一有什么风险就急收油落地,建以用0度好,慢慢过度到-2.(-2下降过快对新手不利).-2只适合高空飞行的高手.

网友:
我也是新手,純我個人意見是,-1 或-2 度好的,練習懸停時試過被風吹到10餘呎高,由於沒有-pitch本身又是新手 ,比較難控制直機安全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