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振是何物?有啥用处?

楼主(2007-12-24):
我是新手,请问各位高手!
晶振为何物?其作用是啥?
谢谢!

网友:
晶振是石英振荡器的简称,英文名为Crystal,它是时钟电路中最重要的部件,它的作用是向显卡、网卡、主板、高频头等配件的各部分提供基准频率,它就像个标尺,工作频率不稳定会造成相关设备工作频率不稳定,自然容易出现问题。晶振本身并不产生振荡,但它会以一个固定的频率与外电路发生谐振,前提是外电路的振荡频率必须与晶振的固有振荡频率相一致,起码也要非常接近,否则电路将停振。关于测试,一般业余情况下用万用表测有电阻(指表针动)则已损坏(振荡频率很低的表针也会略摆,但马上归零),表针不动(电阻无穷大),有可能好,有可能引线开路。

网友:
说简单点,在发射机和接收机上有个银色的类似指甲盖那么大的东西,两条腿的;没他发射机和接收机就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
晶振就是发射机和接收机上用的不同的晶振有不同的频率一定要发射机发出的信号才能被同接收频率的接收机手到所以接收机和发射机的频率一样才能工作

网友:
频率发生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复杂!

我也讨厌那些人用这么复杂的方式说话
就是插在遥控上和插在接收器上的一个指甲大小的东西,
他们有标频率在上面,只要遥控上那个晶振的频率与接收器那个一样的话,
这个遥控就可以控制这个接收器了。

网友(2008-08-07):
2楼好专业,基本听不懂。

网友:
正好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