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的汽油船

楼主(2007-12-24):
我的汽油小松机船,在拉高速时,总是往右边转弯,需要改变方向舵才能保持直线,右边的压浪板已经调到最大角度了,但还是老问题,请高手指教。谢谢了!!!

网友:
试试在左边贴上汽车轮胎配重铅。

网友:
能自动拐弯还不好啊! 舵在右边, 右边阻力大

网友:
   ............0750......6933844......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汽油小松机船,在拉高速时,总是往右边转弯,需要改变方向舵才能保持直线,右边的压浪板已经调到最大角度了,但还是老问题,请高手指教。谢谢了!!!

小哥!
那稱為反扭力作用,
您將槳軸(船軸)向左修正3度(人站立於船後往下看)如此就萬事ok啦!
其他壓重的可拿掉,浪板規零,方向舵也可歸中立點,就可走得直,跑得快喔!(僅供參考,但效果一流)

楼主:
你好!我很少上网,能帮我在这里解释一下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哥!
那稱為反扭力作用,
您將槳軸(船軸)向左修正3度(人站立於船後往下看)如此就萬事ok啦!
其他壓重的可拿掉,浪板規零,方向舵也可歸中立點,就可走得直,跑得快喔!(僅供參考,但效果一流)

谢谢!~这位兄弟的指导,我会试试看,谢谢!!!!!

网友(2008-03-22):
都是高手

网友:
我的VOLVO也是这个情况!总是向右偏!比你的还严重!打着左方向都不会转左的!打右方向就很灵!有高手指点一下吗?

网友:
大林可是高手中的高手,大林前辈,我是小磊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