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伦贴士:天地飞9通 模拟器连接设置方法(3)

楼主(2007-12-25):
美伦贴士:

如何使模型2 使用 PPM信号调制方式

1 常按 屏幕左方 MENU的同时,打开遥控器 电源开关

2 按 屏幕右方的 下三角形键黑色复选框  移动到   调制类型圆圈键,进入菜单。

3 在 调制类型 菜单中,按屏幕右方 上三角形,使 黑色复选框 移动到 PPM 上。

4 按屏幕右方的 圆圈键,出现 重开机生效!菜单。按 右三角形,将 黑色复选框 移动到 确认 上。

5 再按屏幕右方的 圆圈重开机生效菜单 消失。重新开闭遥控器 电源开关屏幕右方的 计时表 下出现 一个粗体 PPM字样此时您已经成功的将遥控器切换到了 模型2
PPM
调制类型!

此步骤只需设置一次。一套模型数据 如果被设定为PPM 或 PCM 信号调制方式,则将自动保存此项数据。
因此设定完成后,使用模拟器 只需将遥控器切换到 模型 2

使用真机请务必切换到 正确的对应 模型数据!!

完。。。。

网友(2009-01-23):
请问天地飞9玩REFLEX  5.03.0  XTR 模拟器的通道怎么设置?

网友:
同楼上的问题…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