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陀螺仪调整是感度优先还是延时优先?

楼主(2007-12-25):
请问各位老大,调整陀螺时 是增加延时让感度尽可能大,还是降低感度让延时尽可能的小?
那样效果更好?

网友A:
LZ用的什么舵机啊,数码的可以不用开延时的,如果是模拟的,那就配合下,舵机速度和调机都有关系,试到一个最好的状态,都是要自己试飞感觉的

网友B:
陀螺仪感度并不是越大越好,同时感度大小也并不是衡量尾舵机锁尾性能的绝对标准。
感度值大小,对锁尾灵敏度有很大关系,但并不是越大越好,因为感度越大,除了有可能产生追踪效应,同时会让自旋速度变慢。
所以设定适合自己飞行需要的感度值才是正确的观念,什么是适合的感度值呢?
只有两个条件:
一、不追踪
二、自旋速度至少能达到每秒转3圈,如果要做大风车,每秒至少要转5圈左右,感度值更不能设太高

楼主:
谢楼上两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