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问题:无刷电机接上电调后为什么能发出声音

楼主(2007-12-25):
刚入门航模。
设置电调的时候要把电机接上,才有设置的声音。
而且还是从电机上发出的。
电机是怎么发出声音的呢?里面有喇叭?

网友:
高频震荡,还能当音箱使呢。

网友:
不太清楚了,一般都要接上电机,否则空载容易烧电调

楼主:
引用 楼主:

电机的结构和喇叭非常相似,
有线圈,有磁铁,自然能发声

那是线圈太细(多线并绕)而且没有固定,把定子浸泡在100度的环氧树脂里面浸泡2个小时,拿出来晾干,看看还响不响

网友:
一样响。你把ABC分别接鄂鱼夹,把三个夹到一起,你用耳朵细听一样有声音。甚至你听MOSFET时,都能听到声音。

楼主:
哈哈,真是神奇的东西啊!
以前怎么都不相信电机能发出音乐。

楼主:
引用 楼主:

电机的结构和喇叭非常相似,
有线圈,有磁铁,自然能发声

结构是相似,可是电机没有振膜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那是线圈太细(多线并绕)而且没有固定,把定子浸泡在100度的环氧树脂里面浸泡2个小时,拿出来晾干,看看还响不响

你把线圈都黏在一起了。当然不响了!

网友:
LZ慢慢享受模型给你带来的乐趣吧,还有更多有趣的东西等着你去发现了。

网友:
...这问题又被拉出来了,拿马达比起喇叭不少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把线圈都黏在一起了。当然不响了!

一样的响,只是声音小多了。连MOSFET都会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