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小白问题

楼主(2007-12-25):
刚买了450C套装,飞之前要做那些调试.
机机装了
电池
后,再开控就回转?
还是在控上调试好后,按开关启动啊.
T9要怎么调,才能飞机机.
什么都不懂第一次飞电直,一点经验都没在家也找不到师傅.
谁能当我师傅教我一下啊或者江苏徐州的模友有没啊?
我拜师傅了

网友:
新手上直机注意的问题有很多,对于调试我说下自己的经验:
1、肯定是先开发射机,然后将油门放到最低,然后再接通接收机电源,记得不要立即推油门,需要等陀螺仪自检过后才行
2、T9没用过,不过设置应该是调整到直升机那项,然后看各个舵机是否连线正确,你注意看十字盘的动作,如果是日本手,右杆左右是十字盘左右,左杆左右是尾舵机左右,前后是十字盘前后
3、飞机调试好了先不要着急飞,一定要练习模拟器,能在模拟器里悬停的一动不动后你再去飞真机
切记不要冲动,否则摔机是必然的

楼主:
多谢老大指教,看来这里面学问大着呢.

网友A:
自己如果第一次调整的话还是找个人现场教一下比较好,毕竟文字上的东西没法说得很全面的!另外插上电池机子转的话看看遥控是不是开了航线或者3D模式!

网友:
遥控直升机是最难的,在90年代的时候学会悬停要大概半年时间,航线两年时间,现在已经快很多了

网友B:
哈。。。。半年哦,看样子,我还可以加油的哦

楼主:
另外求个调整450SE(CCPM,螺距油门曲线,陀螺)的教学录象
下载了好长时间都没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