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科技请进---GUARD40A电调接电池不接平衡头就不自检正常吗?

楼主(2007-12-25):
好盈科技:你好!
  刚收了一个模友的GUARD40A电调,接电池实验时!不接平衡头就不自检,发出哗哗..哗哗..哗哗,看说明书是电池组电压不正常!但接上平衡头就能而后电源线就能正常自检了!这正常吗?我自己有个25A的带平衡放的!好象没这问题啊!因为是卖家先货!所以想问问清楚!不想耽误卖家收钱时间啊!:loveliness: 还有就是电调油门线接PCB的地方三根线有靠在一起的地方!按说应该有影响啊!但试一下分开靠在一起没区别!还一样用啊!??还请好盈科技帮帮解答啊!谢谢!

网友:
我看见一颗电容鼓了。。。

网友A:
楼主你好!正常情况下, Guard系列电调接不接平衡头都是可以自检的,即玩家可以不使用锂电平衡放电检测保护功能。你所说的现象是不正常的。

从图上来看,控制线(三色排线)的接头端已经被过度拉扯了,所以绝缘皮已经远离了焊点,这种情况需要尽快重新焊接一下,否则中间的+5V可能因为铜丝碰线而造成对地短路或者将+5V引入信号线(白线)。

另外,这个电调的散热片是你自己装的吗?这种齿型散热片不是我们的标准配置。

请仔细检查电调带负载(电机)的使用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正常情况下, Guard系列电调接不接平衡头都是可以自检的,即玩家可以不使用锂电平衡放电检测保护功能。你所说的现象是不正常的。

从图上来看,控制线(三色排线)的接头端已经被过度拉扯了,所以绝 ...

谢谢好盈科技给予解答!那上述现象不正常是不是要返厂维修啊!估计是什么东西出的问题啊!因为是模友先货给我交易!还没打款给他!所以想问清楚再告诉他!那三色排线需要重新焊接不然会影响什么,能说清楚点吗?我要告诉模友啊!会不会对上面的问题有影响啊!谢谢!!我不感再试出问题!不然说不清楚啊!

楼主:
还有就是PCB板上的白色东西!感觉象是经历过高温的!不知对不对啊1

楼主:
三色排线我已经请人帮焊好了!但还是有上面的情况!那怕是原先都已经插上电源头和平衡头!只要中途把平衡头拔下来!就又出现
发出哗哗..哗哗..哗哗的声音!不能启动电机!我把情况和卖家说了!但他说一直都是连着电源头和平衡头用的!没有异常!现在我想请问好盈科技!就这个问题!我想问一下!单返厂维修费用大改要多少钱!因电调还在我手上!款也没打给卖家!已经和卖家协商好!我先问问大该要多少钱维修费!邮费不计!我好告诉卖家让他决定是否返厂维修!谢谢!!在线等!

网友A:
楼主你好!不好意思回复晚了。

因为具体原因不明,所以不知道准确的维修费用,但通常40A电调的维修费用在30元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不好意思回复晚了。

因为具体原因不明,所以不知道准确的维修费用,但通常40A电调的维修费用在30元左右。

谢谢好盈科技!这下我可以联系你一下卖家!让他决定一下!

网友:
给你讲了。。。电容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