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底座

楼主(2007-12-25):
我的250已经在路上了,在等上几天就要到家了。现在准备做个架子,底座的尺寸大小多少合适呀,请大家给个建议

网友A:
等机器到了
根据机器,你的场地,个人操作习惯(如身高)的需求下料制作.

网友B:
带万向轮估计不合适
重心挺高的,质量差的轮子小心翻倒

网友C:
原帖由
jyz18
于 2007-12-25 11:59 发表
重心挺高的,质量差的轮子小心翻倒
的确有这个隐患~床要是翻倒了那可就废了,好恐怖~

网友D:
架子你自己留着,把平台给我把。 否则也是浪费

网友E:
底座具体尺寸要根据车床的底座固定孔距来下料安装,高度也要按照车床高度再加上底座高度计算好正好位于身高3分之2处即可!样式可参考我为华飞D210做的!

网友F:
没事的,不过轮子的质量一定要好,
没事的,不过轮子的质量一定要好,因为机床的相对的重心比较低,占地面面积也比较大,但铣和钻就不成了,它们的重心比较高,

楼主:
图中架子是从小日本网站上看到的。虽然很讨厌鬼子,不过有些东西还是值得学习的。

网友G:
结实就行
时间一长也就没人在乎了

网友H:
我根本就没做,本来想弄个铁柜子,但一想还得加重量,所以就利用现有的材料弄了,效果还成,这批床子的包装比较好,床和箱子底版是螺丝紧在一起的,就算是侧翻估计也不会损坏,所以我直接就把底版台到两个床头柜上了,高度有点低,不过也还算舒服的姿势了,以后床上运动时应该还是比较顺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