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 请教老鸟油直启动问题

楼主(2007-12-25):
昨天干脆去买了个60级的启动机    回家用10节1.2V的镍氢电池组做电源  充满电的
可是扭不动发动机  请问这是为什么啊?我的发动机是三叶46H

网友:
你最好换用12V的摩托车电瓶来启动,小电池不行的

网友:
12节就行了,估计就能转几下就没电了

网友:
12V的麾托车电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干脆去买了个60级的启动机    回家用10节1.2V的镍氢电池组做电源  充满电的
可是扭不动发动机  请问这是为什么啊?我的发动机是三叶46H

  要用电池,一般我们也是用模型车用的电池,因为这种电池放电量和容量都大,不过就算用了这样的电池一般还是要20节,10节一组,2组并联使用。这样算下来可以买很多摩托车电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