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托的波纤板和碳纤板 肉眼怎么分辨啊?

楼主(2007-12-25):
都有白色的,家里是碳纤的 那天用钳子 夹掉一块, 好脆哦 感觉点都不结实牙
另外一个波纤板,感觉硬的很哦 到底哪个结实牙??

网友A:
大概可以通过重量来分辨,玻纤的重一些!
碳纤还是黑的好

网友B:
可以看截面!!!
玻纤是白色的,碳纤是黑色的!

网友C:
哪个硬点?

楼主:
没有觉得碳纤的硬,反而觉得波钎的结实些

网友D:
 新出的波纤好像比老的碳纤结实

网友E:
硬度肯定黑色3K硬了,银色的要软。 玻纤强度也有。

网友F:
碳纤一般断口上看得到丝状物!

网友G:
很简单呀,如何现在的GF银色版和SE银色版!
1:厚度不同,GF 1.2MM SE 1.0MM
2:在看板子割中间,SE银色版是夹层工艺,中间有黑色的才是碳材料!GF的全部都是一种颜色的
3.看表面,SE银色版看上去有花纹,手摸是平滑的,GF的花纹是有凹凸感的!
总体表现是GF银色版1.2MM和SE银色版1.0MM硬度和强度相当!
波纤板厚和碳纤板薄(但银色版是夹层工艺),在重量上可能会碳纤轻点,不飞3D的情况下GF是完全没有影响的!可能会比SE更稳定

网友H:
找个摔坏的侧板烧烧看就知道了,这个号称碳纤的东西其实是玻纤夹心,否则一般的碳纤板用冲床是没办法加工的,参考一下日本/美国等厂牌的碳纤制品就知道差异了………..

楼主:
看来是各有千秋了 个人比较喜欢波钎的 感觉硬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