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心式离合器......

楼主(2007-12-25):
那个有离心式离合器的原理图?想学习一下。 .

网友A:
自己画的,将就着看吧,
动力输入时,离心块是在基座上和输入轴一起转动的,输入轴达到一定的转数,产生离心力,当离心力达到可以克服弹簧的拉力后,离心块向外运动(甩出去)与外毂接触摩擦,带动外毂旋转,转数越高,离心块与外毂的摩擦力越大,输出的扭力越大,转数下降,离心力减小,弹簧拉回离心块,与外毂分离,无动力输出。
很多的园林油动工具都是这样的,经常观察观察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指点,但有一些问题要进一步请教。你那个设计我看很好,关键是弹簧的拉力配合。有吾有不用弹簧的方法?另外钢材选料上有否要求?请继续指点学习。

网友C:
再画个侧面图:)

网友D:
你看看油直的离合器杯不就行了?
你看看油直的离合器杯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