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驱电机电调的问题

楼主(2007-12-25):
各位高人:本人菜鸟未入门。请教两个低级问题:
1、光驱、软驱、硬盘上的
电机
能否直接使用,是否还需要改装,改装难度大么,怎样改装,有人成功过么?
2、这些电机上原来应该配了驱动甚至电调,能否稍加改动就可以直接使用。怎么改。
请高人指点,谢谢!

网友A:
直接用啊,那也可以,不过你得把JJ做得很轻哦

网友B:
我有直接用SONY 光驱的主轴电机, 7.4V 使用6*5的桨 推力80-90克 只能飞小飘飘机

楼主:
楼上:你电调用的什么?

网友B:
一个朋友给做的,10A的,不过这个动力组工作电流只有2-3A 随便找个什么品牌的电调都可以了

网友:
建议重绕+换磁钢(不换也可以,绕还是必要的)

楼主:
谢谢几位的指点!:loveliness:

网友C(2008-01-30):
我建议还是别改了我拆了6个软驱做了一个!光绕线的方法就用了我好久!而且做好后不知道你的电调支不支持进角!要是不支持!电机就抖几下!电调叽叽叫几声然后就是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