驼面虚位问题

楼主(2007-12-25):
我的副翼的虚位 怎么比 平尾和垂尾的要大一点啊  副翼的拉杆长度比平尾和垂尾的拉杆还要短很多 但是虚位却比平尾和垂尾的的要大一点  为什么啊?     平尾和垂尾我用手指在驼面上上下动一动 基本感觉不到有虚位    副翼我在驼面上动一动 很明显感觉有虚位

网友:
舵角或摇壁孔大了或连杆太细了?

网友:
只有自己仔细看啦!

网友:
虚位的大小跟拉杆的长短没关系.

网友:
什么叫虚位?

网友A:
虚位就是框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虚位就是框量

什么是框量?

网友:
 问题青年
打个比方吧,你的舵机臂是用球头和球头扣与连杆连接,当舵机臂要向前运动带动连杆运动时,球头和球头扣之间配合紧密,则虚位或叫框量小,假设当球头扣比球头大0.2毫米,舵机臂要运动0.2毫米后连杆才会被带动,这就是虚位,导致了运动的滞后和不准确。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是框量?

框量大概就是虚位的意思吧- -|

说到孔大,我以前用的是粗点的钢丝,现在用的是细的钢丝,所以原来的孔比较大,装好后舵机不动舵面能动一点点,大概就是所谓的虚位吧。

网友:
哦,原来这个就是虚位啊,用带轴承的球头就没问题了,那个在正规的F3A比赛机上都用,或者用个简便调节器,也很管用。下图是调节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