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个SU-27KT机,1米,重550克,标准的,能飞吗?

楼主(2007-12-25):
天地6C套+4辉圣舵+1700毫安[11.1[15C]+型号2250[1050KV无刷电机[1047浆+33安条=350克,控制在550克中,看我的动力,用过的说说拉力在多大?型号2250[1050KV无刷电机重70克的金黄色那中12极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天地6C套+4辉圣舵+1700毫安[11.1[15C]+型号2250[1050KV无刷电机[1047浆+33安条=350克,控制在550克中,看我的动力,用过的说说拉力在多大?型号2250[1050KV无刷电机重70克的金黄色那中12极

这个配置基本上是个飘飘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配置基本上是个飘飘机。

楼主:
就是类似一ES-330或平常的固定翼的那种!不是战斗机,是[表演机]!

网友:
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
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
讚讚██████████████████████讚讚
讚讚██████████████████████讚讚
讚讚█████顶到财神爷的面前██ㄚㄚ█████讚讚
讚讚██████████████████████讚讚
讚讚██████████████████████讚讚
讚讚██████████████████████讚讚
讚讚讚████████████████████讚讚讚
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
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
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
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
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
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
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
讚讚讚讚讚讚讚讚█ 哈哈我把你顶ㄚ █讚讚讚讚讚讚讚讚
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
讚讚讚讚讚讚讚讚█ ~頂到天ㄚㄚ~ █讚讚讚讚讚讚讚讚
讚讚讚讚讚讚讚讚█ㄚㄚㄚㄚㄚㄚㄚ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
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
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
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
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
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
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
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
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
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
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
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

楼主:
动力怎样,拉力是了,在800克,做

2米电滑,重量控制在多重,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