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F刚装好,调试中,有问题请教

楼主(2007-12-25):
配置:GF原装的电调、电机,401+降压线+9257,试飞几次都有追尾现象(尾部以小幅度、高频率左右摆动),其余一切正常。

已参考了论坛一些资料作了如下处理:1、用扎带扎紧401,我的401用原装海棉双面胶装在正面;2、已将401上delay旋钮调至0(调到最大情况也一样);3、已确认机身螺丝上紧;4、起落架与尾杆的支撑已上紧,没有松动;5、中立点时,尾舵机的舵臂基本垂直。

请高手指教,还有什么地方我遗漏没有考虑?由于时间关系,还未看双桨情况,但估计没什么关系。

网友:
追尾就降感度啊```401用了扎带容易追尾
数码舵机就降感度
模拟的就加延时,再降感度
至于感度降多少就自己摸索,降到不追尾就行了```

网友:
注意安装401的方向,有数字的对着尾巴较好
还有别用扎带,原厂双面胶就够了

网友:
慢慢调感度,试一试75%怎样,不行就60%......

楼主:
已解决,谢谢楼上几位!

网友:
401扎带不能扎得太紧。

网友:
GM730  能用扎带扎紧吗

网友:
我一直是用扎带捆住陀螺仪的,没问题

网友A:
这与你的感度每太大关系,你看看陀螺自动跟轴关掉没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已解决,谢谢楼上几位! [/quote
怎么解决的.我的情况与你一模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已解决,谢谢楼上几位! [/quote
怎么解决的.我的情况与你一模一样.

追尾首先解决一切机械震动上的问题。再调电子设备。调法如2楼我说的那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与你的感度每太大关系,你看看陀螺自动跟轴关掉没有?

陀螺自动跟轴跟追没有关系的```这个模式就是不锁尾模式。高手飞3D用的
感度太大任何飞机都会追尾的```

网友:
我的刚开始也这样  401不要用扎带 扎太紧 尽量用401原装的双面胶

网友:
呀拖450的尾巴是单推的,垃圾设计

WING的尾巴设计比它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