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人明示!

楼主(2007-12-25):
(无正文)

网友:
需要多长就用多长。

最好接个调压器。

网友A:
看你切的泡沫有多宽了,其次,找点废料先试试,觉得温度高了就把鳄鱼夹挪挪位置来调整

网友:
用电池不是好一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你切的泡沫有多宽了,其次,找点废料先试试,觉得温度高了就把鳄鱼夹挪挪位置来调整

楼上说的对 长度不是重点 夹子挪动位置调节温度才是重点
高人再明示

网友:
电流在上了1.5A比较好用。

网友:
我用铜丝试过12V,单根电流3A,温度不够,就用双缠绕,电流超过6A ,勉强可以割,下次我去找个费电热毯拆了

网友:
重要的不是电压

是电流

网友:
我逛这帖只是想蹭点高人的仙气

网友:
都是高人啊,我是用刀片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