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GM730 陀螺仪的感度

楼主(2007-12-25):
感度控制信号是连续的,还是只认二个位置?

超过多少就算 AVCS 模式?

楼主:
找到了GY401的设置资料,GM730的说明书也太简单了,抄就抄全点嘛。。

遥控器灵敏度设定值与陀螺仪灵敏度的关系
若灵敏度频道送出中立点的讯号时,陀螺仪的灵敏度将为 0;若送出中立点以上的讯号
时,陀螺仪为锁定模式;若送出中立点以下的讯号时,陀螺仪为一般模式。
若遥控器具备设定陀螺仪灵敏度的功能 ( 例如 T9ZH WC 系列、FF9、FF8 ),则可由 GYRO
功能项设定陀螺仪的灵敏度值。设定值若为 50%,则陀螺仪的灵敏度为 0。若设定值为 0 ~
50%,则陀螺仪的灵敏度为 100 ~ 0% ( 一般模式 );若设定值为 50 ~ 100%,则陀螺仪
的灵敏度为 0 ~ 100% ( 锁定模式 )。
由遥控器的灵敏度开关可同时控制陀螺仪的灵敏度及操作模式,灵敏度开关的 ATV 设
定值亦可控制陀螺仪的灵敏度,例如 ATV 为 90% 时,陀螺仪的灵敏度为 100%。

网友:
感度一般是通过遥控器来设定的,不同品牌的控的感度值也不太一样。我用JR控时,感度在50以上就是锁尾(AVCS 模式),在50以下就是非锁尾(普通模式);而用Futaba 6EX-2.4G的控时,感度在0以上就是锁尾(AVCS 模式),在0以下就是非锁尾(普通模式)。

楼主:
就是0-100 和 -100 - +100 的区别,差不多意思

网友:
太复杂啦

网友:
感度靠感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