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第一次玩1+1 3D吊机,这样的吊机你见过吗?不会炸机咯!(视频)

楼主(2007-12-26):
晚上看着机不月飞又没场地,先这样过过瘾咯。第一次玩固定翼,这样的吊机没见过吧,哈哈!

电池换到了主翼上面固定,再试几次找找感觉!!

以前飞4#小电直的几个视频!

晚上飞着玩!

在外面飞着玩!

网友:
人玩机?机玩人?
遥控是干什么用的?调速器?
人家玩线操纵,你们玩手操纵?!
练!就要正儿八经练!不要在人多的地方练!新手不在窄小的空间练!
有不利于飞行的因素时就不要飞!

总之!欢迎加入航模烧钱小组!
我敢说!你把航模想的太简单了!

楼主:
谢谢大侠指教啊。。晚上正在调试中,又没场地。又急着想试。电池也只有一块。。

其时我的另一只手正在打舵呢。正在屋里找感觉中。。呵呵。。见笑了。。

网友:
一句话,新手不适合玩1+1的3D机

网友:
继续努力,炸几次后相信你能慢慢找到感觉的

网友A:
慢慢来,不要着急,其实航模没有什么规则,有的人需要一年,有的人则只需要1个月,有的人适合做飞机,有的人适合飞飞机,看各人悟性及动手能力了。

我感觉你上手还是满快的,还是到外面飞吧,我也在等周末,可以试我的SU-27,这两天又下雨,哎。平时瘾来了就在模拟器上飞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慢慢来,不要着急,其实航模没有什么规则,有的人需要一年,有的人则只需要1个月,有的人适合做飞机,有的人适合飞飞机,看各人悟性及动手能力了。

我感觉你上手还是满快的,还是到外面飞吧,我也在等周末, ...

谢谢财神指教。。:loveliness: 。。

我要打破新手不能飞3D这种传统观念。。嘿嘿

财神帮看看我这电池加在这个地方可行吗??会不会影响升降和方向翼??因为电池把风给挡住了一些。。跟左边的风流量不同了?

楼主:
多谢楼上朋友们热情指导。。我一定能飞好这机的。。对3D机很有感觉!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财神指教。。:loveliness: 。。

我要打破新手不能飞3D这种传统观念。。嘿嘿

财神帮看看我这电池加在这个地方可行吗??会不会影响升降和方向翼??因为电池把风给挡住了一些。。跟左边的风流 ...

我的也是放在这个位置,只是感觉飞起来飞机会偏右,靠副翼修了不少才能正飞。

3D的说的不仅仅是吊机的,而且吊机有正面和反面,我都只能正面吊机,反面就完全摸不着头了,多练模拟器,这飞机还是满好飞的,呵呵

我看过3D比赛的视频,那些动作才叫爽啊

楼主:
谢谢老大指点。。多谢。。

财神看到的3d比赛也是这种机吗?有无网址?很想看看:)
昨天在B哥那定了块电池今天应当可以收到了。。就有二块电池了。休息时就到外面试试```

网友:
不是这种机型,多半都是KT板的,你这个3D是有翼型的,飞起来感觉要稳定些,速度还慢些

楼主:
有翼型的为什么比没翼型的好飞呢?是空气流动的问题??

昨天在测试时电池在主翼上面,在吊时。可以感觉到飞机会慢慢逆时针转动,可能是大桨扭力的原因,我用的是1060桨 9050的桨还没测试。
谢谢老大。。

网友:
有翼型的个人感觉飞行的时候更稳定一些,翼型的知识你可以查查我之前发的《航空模型分册》比较有帮助的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楼主:
多谢多谢!非常感觉热心如上财神大侠!

网友:
我要好好的练习了真是  羞愧啊我感觉是自己是幼儿园的一样哎汗颜

网友:
五四广场与海市局对面的草坪, 这2个飞场感觉好像不错, 就是不知道现在风大不大.

看了楼主飞直机, 感觉飞这3D, 第一次飞行的可能留空时间将会是别人的3倍. 别人是5秒炸, 楼主就能坚持到 15秒.

网友:
听声音好象桨不平衡?或是桨与保护器的固定有问题?

楼主:
谢谢朋友帮指点。。。

我现在还正在调试。。对固定翼还不是太熟。。。

tiana999 。。我的这声音对头????我再查查看。。。

谢谢朋友热情帮助。。。:loveli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