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二次变频接收机与变频接收机有什么不同?-已经弄明白了,谢谢各位高手的解答!

楼主(2007-12-26):
我看到FUTABA和JR的变频接收机价格都在1000多,而国产的二次变频接收机也就100-200多,我想知道FUTABA和JR的变频接收机与国内的二次变频接收机在技术上有什么不同吗?
另外听说FUTABA和JR的接收机变频版不需要晶体,而二次变频接收机需要晶体,这种晶体与传统的发射机和接收机的需要的同频成对的晶体有区别吗?
请高手赐教!谢谢!

网友:
首先俺不是高手,高手都飞去了
这个问题很好理解,变频接收机,是对频率可以变换,只要和发射机对一次频率配对一次,接收机的频率他就不变了!所以不需要晶体来固定某一个频点,如果固定了,那就不叫变频接收机了!

二次变频接收机只是一种叫法,也应该说是他的一种抗干扰技术吧,和变频接收机是2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一个是变频,变的是接收机的频率,另外一个是二次变频,我们就叫他一种抗干扰技术吧.
这样应该很好理解了吧

网友:
顶2楼的,就是这么回事嘀

楼主:
谢谢答复!

谢谢 火警119。
还想问一个问题,对于变频接收机,如果在飞行过程中遇到同频,可不可以进行变频?

网友:
“二次变频接收机”与“变频接收机”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网友:
二次变频,实际上就是一级高频放大后再经过一级中放,即两级放大,这样接受灵敏度比较高。变频接收机实际上还是有晶体的,只不过它作为基准频率,然后通过PLL电路通过N次倍频得到所需频率。它在空中是不会自己变频的。

网友:
6楼说的比较接近真理。
再稍好一点的收音机里,二次变频技术也是广泛应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到FUTABA和JR的变频接收机价格都在1000多,而国产的二次变频接收机也就100-200多,我想知道FUTABA和JR的变频接收机与国内的二次变频接收机在技术上有什么不同吗?
另外听说FUTABA和JR的接收机变频版不需要 ...

看你的帖子正是又好气又好笑。看样子你对无线电技术一窍不通。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火警119。
还想问一个问题,对于变频接收机,如果在飞行过程中遇到同频,可不可以进行变频?

这个问题是这样的,如果在飞行前发现和模友有同频的情况,可以先修改其他频率.来避免同频概率!如果在飞行中,他的频率是不会变,也是不能变的!

网友:
回ls的ls
不要这么说么,谁都是由不懂到懂得.

楼主:
回复 网友A:

二次变频接收机还是很清楚的,就是变频接收机不懂,开始以为是一个东西。

楼主:
还有点疑问,请指教!

变频的发射机FF9S带晶体吗?他是怎么调整发射频率的,更改设置就可以了吗?
谢谢各位高手答复!

网友:
变频就是不要换晶振了,装死在里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