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桨平衡

楼主(2007-12-26):
请问各位大桨动平衡一般怎么做啊!

网友A:
多用“搜索”功能,这些基本材料都有的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15577

网友B:
动平衡?我是直接看有没有双桨,然后调整,你翻翻老帖子,应该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用“搜索”功能,这些基本材料都有的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15577

谢谢!

网友:
静平衡用自己做的平衡器

动平衡靠桨距调整,消除双桨。

网友:
多压几下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动平衡?我是直接看有没有双桨,然后调整,你翻翻老帖子,应该有的

我也是这样做的

网友:
我用电子称配重

还有时用KS配重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