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高手帮住

楼主(2007-12-26):
我的维英已经装好了但是装电子设备的时候就不会了
控是6EXHP接收146IP
舵机
和电条接收都不知到怎么连接
插头的反正面不知道
舵机是辉胜的

网友A:
能看到金属片的那面朝上.如果不行就反过来,放心插反不会弄坏东西的.

楼主:
 有人说插反了会冒烟的

网友B:
电调和电池 接反了 会烧 会冒烟 别的应该没事

楼主:
那电条和接受插反了会冒烟么

网友B:
我接反过 什么事都没有 就是电机不转 掉过来就没事了

楼主:
我只把电条和接收还有电池接上
但是电机有音乐发射推油门没有反映啊
油门杆是最底下啊

网友:
futaba的146ip接收 电调接在第3通道 并应该设置反向
舵机/电调的三芯线 其中黑线(或颜色最浓的那根)为地线 应靠近外侧(也就是离接收机边缘近的那端)
有音乐推油门没反映 请查看电调说明书 根据声音判断 是否已经初始化成功 又或者已经进入设置菜单 在等待下一个设置命令
或者请检查发射机发射制式 新控买来时默认为ppm 用146ip接收的话应该改为pcm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