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机 油,想买油机!!!!

楼主(2007-12-26):
我一新手,想买个
油动直升机
,价格最好3000以内的好,如果可能最好是套机,因为以前没玩过,自己买零件组装没把握,请推荐几个比较好的机机,谢谢了!
如果买是电直,能买到什么样级别的机机,请顺便回答,Thank you!

网友A:
买维英450
送的配件多精度也高
新手买在好的飞机也没用等你练会了飞机也报废了
维英的便宜性价比高850元等练好了在换
油的没钱玩不起的 再说油的3000买回来也是垃圾
又废事又烧钱
当出我也想买油直了
幸亏没买 因为电的都有点承受不起了
一定要3思而后行啊

网友B:
我是根本没敢动直机的心思啊,只是随便看看,只能玩起固定翼

网友A:
楼上的
是黑龙江哪里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