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小菜新入第一控6EX(好像有问题)

楼主(2007-12-26):
新买了一个6EX,刚寄到,想练练
模拟器
的,发现右操作杆上下不能自回的(左右可以),左操作杆上下左右都能自回。是正常的情况?还是坏的呀?弱弱的请教下……(难道第一个控就这么倒霉是坏的?不会吧)

网友A:
右手的操纵杆上下对应的是油门(第3通道),是没有回位弹簧的。LZ的控没有问题,放心的用吧 ,希望早日听到LZ的使用报告哦

网友B:
是正常的。
你买的是日本手,右手上下是油门。
就是这样设计的。

楼主:
 多谢回答如此初级的问题啦。我还担心是坏的呢。本来一开始想练美手的,现在看来还只能练日手的啦……

网友C:
中国手是???什么

网友D:
正常的,所有遥控器都有一个通道就是油门通道是那个样子的,如果他能自动回中的话,那么油门就定不住了,放心用吧

楼主:
今天把新控拆了,把弹簧改到了左面…… 把日本控改成美国控……嘻嘻嘻

网友A:
光拆弹簧是不行的,你还得把操作模式也改过来

楼主:
现在玩模拟的。到时候改成MODE 2就好啦。好像能直接设置的。

网友E:
晕,本来就是这样的

楼主:
菜呀~~~ 很不好意思诶~~

网友F:
呵呵,摸爬滚打就成了老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