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上600N等待中,现在的价格还是太贵,炸不起,想等等有副 ...
想上600N等待中,现在的价格还是太贵,炸不起,想等等有副厂件了在上!

楼主(2007-12-26):
现在的600N机子大概是2500
要是配一套不怎么样的可能要6000+ (4*3001 401 +9254 OS50 )
存钱...等待ING
还有一个问题是没有副厂件,如果有副厂的主轴,横轴,尾轴,尾管以后炸机成本就会大大降低.
期待着国内有商家推广600N,到那个时候
,就是600的春天!!

网友A:
600还是太少,这是一个怪圈。
玩600的人少,所以600的配件出货量也小,所以大家不愿意做副厂件,因为不好卖。
付厂配件不好卖,所以没人生产,所以大家认为600付厂件贵,所以大家都不飞。
总有一方要低头的。

网友B:
不完全吧? 450再怎么射,射死人的几率还是小的
600的射吧,射死了那个副厂就好倒闭了  况且以雷虎\洗萝卜等其他牌子的直机来比较,亚拓的配件并不算很贵了

网友C:
这种大飞机最好还是使用原厂零件,第一是要保证飞机的精度,第二是要保证飞行的安全。450用副厂横轴都有拉断射桨的情况出现,600那么大的杀伤力谁敢用副厂件,射桨就是大事故。而且一般这么大的飞机稳定性通常都很好,不像450级别的飞机那么贼,所以留给控制者的反应时间很充足。我飞600CF,有些450不敢作的动作,用600就可以很轻松的完成,前提条件是必须要有良好的心里素质,出现问题不要慌张,把技术动作做到位就好。顺便说一下,600的原厂零件价格相对还是很便宜的。

楼主:
现在就在考虑上 米啊

网友D:
想上600N等待中

网友E:
早先时候我买450XL全套都花了6000, 相对来说现在已经便宜很多了----450SE gf才1600, 加上电子设备也贵不到哪去;
6000配600已经很经济了

网友F:
飞机不是用来炸的,是用来飞的。哈哈。难得炸一次还是没事的。

网友G:
练手用450SE练。最好是用杂交机,练技术
练到熟了。用600飞

楼主:
手已熟了, 不熟不会考虑60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