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看看,问这个螺丝可以不装吗

楼主(2007-12-26):
飞了快一年了,今天才发现旋翼头上少个螺丝,想装可与主轴孔对不上,很紧很紧,请问可以不装吗?(机是二手的)

网友A:
不是吧?这个没有了大桨也能转?

网友B:
 中联螺丝竟然没有!~

网友C:
不是吧。。。。。。。主轴的尺寸太粗?晕。。。

网友D:
把中联拿下来慢慢调。
你这是想空中解体啊?

网友E:
晕,刚断掉吧?

网友F:
空中解体.爽啊

网友A:
珍惜生命,装颗螺丝!

网友G:
就是,这也敢不装

楼主:
谢谢各位,机是买的二手的,很好飞,到手后飞了几个月,只换过尾皮带和两个球头套和大桨,今天才发现少螺丝,赶快想装,可中联和主轴很紧,孔位错半个,也对不齐,也拆不下来,螺丝也插不近去,有好办法吗?

网友H:
lz说的情况,可能是原来的螺丝在炸机过程被中联剪断了,残留在主轴上的一截断螺丝卡在中联里面,一般不是例行检查,还居然没有发现出来的 ,有一回我的WING也是和你情况一样,也是在例行检查的时候发现的 ,可想而知是多么危险 断螺丝和中联交合的很紧,想把主轴从中联里面拔出来确实要费点劲,我是在台钳上面把主轴夹紧,用手抓住中联拽出来的,可想而知断螺丝卡在中联里面有多紧,也非常佩服WING中联的用料是多好 ,我是把主轴死拽出来了,虽然不影响使用,但在中联里面留下了永久的划痕和隐疾。

网友I:
  对于新手来说,危险无所不在......

网友J:
这颗螺仪都不装都敢飞

网友K:
真惊险呀!!!

网友L:
我是看过最牛的飞机了 没这个能飞吗??

楼主:
飞机在我炸过机次,都不重,只有一次是倒的炸,坏了大桨和换了舵机齿轮,没细查又飞了,有二个月了,可能是螺丝卡在里面了,明天拆下来看看.好象卡死了很难拆.

网友M:
这是要天女散花啊!~~~~~

网友N:
见过牛的,但没见过你这么牛的,这都行,实在无语,lz就是废个旋翼头,也的装

网友O:
 一定要拆下来弄好再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