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陀螺仪的工作原理

楼主(2007-12-26):
请教一下陀螺仪的工作原理 以及直机上不装这玩意会出现什么问题 越详细越好

网友:
压电陀螺是靠压电传感器测试旋转,得出数据交给处理芯片,芯片控制尾电机。没有陀螺的话就会机身和大浆一起转。。

楼主:
貌似很复杂

网友:
我想应该不复杂,字面上就说的很清楚了,陀螺.

什么是陀螺呢,就一个有一定质量旋转的圆盘.(我的理解)
它,又有什么特点呢?我们玩陀螺的时候用手一转,它就能"单足"站立.很好玩吧,
所以人们就利用它的这个特点来,做方向定位..

所以关于直升飞机上装不装陀螺,就由这个简单的道理延伸一下,装不装没关系的,照样飞行,只是装的时候有一些自动的方向或其他的和方向有关系的功能或功用有"锁定"功能,不装就完全手控了...

其实不仅仅可装在飞机,或直升飞机上,更可装到的卫星,或者车辆轮船,导弹,==其他一切你希望或者说喜欢带有些自动方向"锁定"的机械装置中..这就看你的目的咯....

网友:
舵螺仪还能装在固定翼的尾舵,飞行更直,再在尾水平翼加装舵螺仪,平飞更平.新手飞固翼,加装这两个,航迹可能比老手高.

网友:
舵螺仪,陀机,适配器,我老混淆

网友(2008-03-24):
什么是陀螺仪啊 我都不知道```谁个讲解下啊``

网友(2013-01-19):
顶顶路过,拿分走人

网友:
原理:通过陀螺效应,判断飞机的姿态是否稳定,若检测到意外的姿态变化,指挥舵机自动修正。

若没有陀螺仪:
(1)有副翼的直机不能锁尾,快速自旋,甚至根本无法起飞。
(2)无副翼的直机彻底失去平衡,无法飞行。

若想更详细的介绍,请直接百度“陀螺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