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紧急求助!!!(已经解决,按浩特的方法,谢谢各位)

楼主(2007-12-26):
横轴螺丝滑丝 如何取出横轴!!
横轴螺丝滑丝 如何取出横轴!!

求有经验的大侠帮忙!!!。

网友:
可不可以用锯条把横轴锯了?就是在铝套那个地方锯下去

网友:
可以,但要注意不要伤到浆夹和中联了

网友:
这个问题是很令人头疼,可能只有在铝垫片处锯开了。

网友:
把横轴搞弯,搞不弯就拿去炸!

愈弯愈就容易解决!

网友:
用电钻试试.

网友A:
取掉制动盘及螺钉,找一个同直径的螺钉从制动盘螺钉孔拧进去,顶死横轴,用没有滑方的那一头卸下横轴螺钉,然后从另一头取出横轴即可.LZ说横轴滑丝了,其实可能是滑方了,就是螺钉头内六角被破坏打滑了,一般来讲,只能破坏一头,另一头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取掉制动盘及螺钉,找一个同直径的螺钉从制动盘螺钉孔拧进去,顶死横轴,用没有滑方的那一头卸下横轴螺钉,然后从另一头取出横轴即可.LZ说横轴滑丝了,其实可能是滑方了,就是螺钉头内六角被破坏打滑了,一般来讲,只能 ...

按你的方法已经解决 谢谢 谢谢 非常感谢

同时感谢各位回复 帮顶 出意见的朋友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取掉制动盘及螺钉,找一个同直径的螺钉从制动盘螺钉孔拧进去,顶死横轴,用没有滑方的那一头卸下横轴螺钉,然后从另一头取出横轴即可.LZ说横轴滑丝了,其实可能是滑方了,就是螺钉头内六角被破坏打滑了,一般来讲,只能 ...

浩特的方法真不错,的确是一种简便易行又有效的好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取掉制动盘及螺钉,找一个同直径的螺钉从制动盘螺钉孔拧进去,顶死横轴,用没有滑方的那一头卸下横轴螺钉,然后从另一头取出横轴即可.LZ说横轴滑丝了,其实可能是滑方了,就是螺钉头内六角被破坏打滑了,一般来讲,只能 ...

这办法不错

网友:
好办法,又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