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路过的的给个答案

楼主(2007-12-26):
传统斜盘和CCPM斜盘有什么不通,各自的特点,对
遥控器
的要求(不要说需不需要支持CCPM模式,CCPM斜盘肯定要支持CCPM模式的遥控器,这我还是知道的)

网友A:
传统的前后一舵机,左右一舵机,螺距一舵机
ccpm 是3个舵机混合控制,机械结构完全不同,优势主要在于舵机作用于斜盘上的力量大1倍

网友B:
很大的一个不同就是现在传统的十字盘驱动方式越来越少了!而CCPM方式由于十字盘的做工精细程度等越来越高,所以越来越普及!

楼主:
传统斜盘也是需要有混空模式吗

网友C:
传统斜盘对舵机的扭力要求比较高(相对于CCPM),且旋翼头的结构稍为要复杂点,但作为刚入门者调试机器比较简单
CCPM斜盘要求舵机的一致性比较好,需要遥控器的支持,旋翼头结构要简单些,调试要复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