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KT板机,做1.5米的翼展需要多大的动设备(急!!!!!!!!) ...
请问KT板机,做1.5米的翼展需要多大的动设备(急!!!!!!!!)请各位高手们指教,,,///////

楼主(2007-12-26):
如题:请问KT板机,做1.5米的翼展需要多大的动设备................请各位高手们指教,,,///////特别是无刷动力
电机
和桨要多大的拉力...............急!!!!!!!!!!!!!!!!!!1

网友A:
2212电机+1060桨+15C 锂电

网友B:
2212电机小了点吧!

网友C:
要不要求吊机?

网友D:
我的那个1+1 3d泡沫机就是这种配置。。2212电机+1060桨+15C 锂电。。:loveliness:

楼主:
原帖由
二之舞-四天王
于 2007-12-26 21:09 发表
不知道这个电机的KV值是多少,我现有的是2830电机,说是可以有拉力1000G,不知道能不能用呀!桨是1047,电调好盈30A,,,,,,,,,,?????

网友E:
要看你做的是什么机型~~

楼主:
做KT板的330

网友F:
板机吗,还是像真机?这个头的飞机最好用低KV的电机,4S15C以上锂电

楼主:
谢了, 我找到答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