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池的使用问题

楼主(2007-12-26):
电池
用到电压多少充电才是最好的呢??如果电压还是很高充电会对电池有害吗?
那电池没有充满就使用会不会有害???

网友A:
电压用到3.5V 左右即可充电!!!
充电到:4.19-4.2V就已经充满!!
实际使用中,感觉到动力有点不足的话,即可充电!
这样对电池比较好的!

网友B:
锂电可以说是没记忆效应的!随用随充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