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电机正升吗

楼主(2007-12-26):
我的
电机
的直径是28长是35的飞速达,用的
电池
是11.1V15C2200MAH用的是
舵机
检测器来驱动我把检测器调到5-6一到二分钟电就汤手,大家说说这样的电机是不是有问题,我的电机机的KV是1290的我的舵机是不是调的太高了,知道舵机检测器上的数和电压和电流能知道电机现在的传速吗,
请高手指教,
多请

网友A:
首先问一下!你的舵机检测器的油门行程设置过吗?没设置过的话就不代表5-6就是一半油门啊!要重新设置一下!看看你的电调说明书吧!第二,你的电机是带负载的情况下一到两分钟几烫手吗?还是空载?全油门的话转速估计在11.1V乘1290就得出了!14000转左右!随便说两句!欢迎拍砖啊!

网友B:
电压太高导致电机超负荷运转?

网友C:
空载还 是有负载,没说清楚

楼主:
是空载,有时还会转一会就不传了,就是响

网友D:
正常。空载高电压如何散热?用嘴吹

网友D:
这样玩小心烧了马达

网友D:
有刷无刷都不能这样长时间空转

楼主:
还可以吧

楼主:
多谢大家的帮助
能过舵机测测器能知道电机的转速是多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