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G的小问题着实不少啊!

楼主(2007-12-26):
机子回来后,请师傅两个人一起,完全照说明书装的机机,   没飞多少次,发现尾管问题比较伤脑筋! 降落的时候尾垂轻轻碰一下地面 尾管从后面看就顺时针歪了  整个尾旋翼当然也随之一起歪了, 几呼每降落一次都要反扭一下尾管, 尾管的那几个锁紧螺丝 已经上到最紧了 再紧就要滑了,然后发现机机打转,以为是陀螺仪的问题,  一检查发现是皮带 也已经松的不行了,  看来要DIY想办法锁紧尾管了,  尾管最头部也要加个金属垫片抵住,以绷紧皮带 。不知道大家有什么好办法 告知一下!

网友:
尾管以被压扁....卡不住了!!!建意:换新的尾管上加胶水...几个锁紧螺丝不要太紧!!

网友:
lz属于装机不当。。。。。。。

你看看尾管在哪头可以转动?是连接尾波箱的一边,还是连接机身的那头?

一般来说,我的体会,wing的尾管可以轻松的锁的狠牢

楼主:
 那有可能是装机不当了, 但没发现尾管头部扁了啊,不管怎样换个管子试试再~

网友:
应该不存在这个问题,我的很紧。

网友:
wing的尾管是可以锁的很牢的。 如果是连接机身处可以转动的话,在左侧中间有个锁紧螺丝是直接顶到尾管上的,拧两圈后想转都难。

网友:
我用副厂的12MM都很紧呀....

网友:
感觉WING的机身上尾管连接件还是比较紧的,应该不会很容易松动吧!

楼主:
谢谢大家! ,问题可能找到了,原因可能是左侧中间那个直接顶到尾管上的锁紧螺丝还是把尾管顶扁了点,不细看还看不出来!  造成皮带 尾管都松脱。

网友:
WING的质量还是不错滴....

网友:
How to keep the tail belt from loosening:

The most common cause of the tail belt loosening is the tail boom slipping forward in the tail block. To prevent the slipping you can wrap a small piece of packing tape around the boom where it is gripped by the tail block. This tape increases the OD of the boom to allow the block to get a better grip.

Alternatively, you can put an extra tail servo mount on the boom right up against the block, the mount will also keep the boom from sliding back.
Contributed by Glucoseboy

如何防止尾管松脱

最常见的尾管松脱的原因是尾管由于震动向前慢慢向尾管固定座中滑动。为了防止这种松脱,可以在尾管上与固定座接触的部分缠一圈胶带,这样可以增加尾管对固定座的应力以使其更好的夹紧尾管。

或者,也可以将尾舵机固定架靠近机身的一侧紧贴着固定座,然后锁紧舵机固定架的螺钉,这样也可以防止尾管向前滑动。
该条建议由Glucoseboy提供。

楼主:
中午花了两小时换了根尾管,    与机身连接处还是锁不紧。上多紧还是掰的动,拆下来又在尾管连接处上了一层透明胶布,但又塞不进去,  没办法 ,又拆下 胶布    AB胶 502 一起上    这里涂点那里涂点,应该粘的住了, 不过        以后再拆尾管怎么搞哦~    恐怕得火攻了,AB胶太厉害了,

网友:
如里你们去玩下SJM那才是问题多啊

网友:
发个图上来看看到是什么问题